[STM8] STM8L输出内部基准电压后,AD无**常采集,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14-11-25):
项目要求MCU一个io口输出1.225v,另一io口采集AD.
现在STM8L单独的输出1.225v和单独AD采集都ok!
但输出内部基准电压1.225v后,此时AD无**常采集,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的寄存器,可能内部基准写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下手册的寄存器,可能内部基准写的不对吧;

输出内部基准电压就要关闭AD!所以本身就是矛盾的!STM8L的芯片手册写的很简单,根本就没有什么说明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输出内部参考电压的方法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