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si446x或者si443x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啊!!最近在调无线,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多多指教啊。
首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WDS软件啊,这个软件我知道怎么生头文件和工程,但是里面配置不会啊。例如:
这些参数怎么设置?
还有调整无线的距离是哪里设置的啊?
前导码,同步字,crc设置多少合适?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这些和si446x的收发原理有什么关系

上面状态机有谁可以帮忙讲下,深刻理解下。为什么rx还带个返回的标志一样,但是TX却不一样
只有这么多分了,跪求

楼主:
我擦,本来还想自己回答下给自己分的,有点逗了

网友A:
楼主,我也在学看WDS,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2015-01-09):
里面其实有工程模板的,不同方式选不同类型

网友C:
Si4438使用中……

网友D:
还想回答一下的,看到此贴已结,那就算了

网友E(2015-08-12):
使用默认值吧,

网友F(2016-09-12):
你好,我最近刚接触si4438,有些问题想请教,就是现在我读取4438的寄存器有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指导一下,qq2279769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