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86 RC0输出不起作用问题

楼主(2014-11-25):
我的初始化配置如下,但是对RC0操作不起作用,其他端口是正常的.TIMER0与TMER1都是用来当定时器.RC0又可以配置为TMER1的振荡器输出或是时钟输入,下面这样配置是不是有问题呢?

//端口I/O定义子程序
void set_port()
{
TRISA = 0x1F;
TRISB = 0x07;
WPUB=0B00000000;
IOCB=0B00000000;
TRISC = 0x5C;
}

//中断子程序
void interrupt IRQ(void)
{
if(T0IF)
  {
   T0IF=0;
    //Timer0中断服务子程序
  }
if(TMR1IF)
  {
   TMR1IF=0;
    //Timer1中断服务子程序
  }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子程序
void fun_timerset()
{
//Timer0初始化设置
PSA=0;//Timer0 使用预分频器
//Timer0选择分频率为1:8
PS0=0;PS1=1;PS2=0;
//外部时钟定时方式
T0CS=1;
TMR0=0x83;

//Timer1初始化设置
//timer1使用预分频率1:8
T1CKPS0=1;T1CKPS1=1;
//使用T1内部振荡器
T1OSCEN=1;
//Timer1工作定时器模式,定时时间:1000uS,误差:0uS
TMR1CS=0;
TMR1H=0xFF;TMR1L=0x83;
TMR1ON=1;
}

楼主:
问题应该是找到了,明天再试,可能是TIMER1配置影响到了.

网友A:
886很老的型号了,不会有问题的,找自己应用上的问题去吧。

网友B(2015-04-23):
表示没用过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