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等无线通信技术,哪种的通信质量好,稳定性高

楼主(2014-11-25):
wifi、蓝牙、zigbee等无线通信技术,哪种的通信质量好,稳定性高

网友A:
稳定性由设计和环境共同决定,跟那种技术无关。
就最高通讯带宽而言,上述三种WIFI最强,Zigbee最弱。不过,指标高不一定就代表好,适用的前提下最便宜才是好。

网友B:
这个要看实际应用场合,能满足需求下,最低价最好了

网友B:
zigbee受点数限制

网友C:
各有特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由设计和环境共同决定,跟那种技术无关。
就最高通讯带宽而言,上述三种WIFI最强,Zigbee最弱。不过 ...

暂时不考虑使用环境,就从每种技术的技术角度来看,不知道那种通信的质量好。就我所知,wifi最大的优势就是高速,但是它的稳定性肯定不如zigbee,但是zigbee速率慢,蓝牙因为没有接触过,不了解,那就拿zigbee和蓝牙来讲,这两种孰优孰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不考虑使用环境,就从每种技术的技术角度来看,不知道那种通信的质量好。就我所知,wifi最大的优势就 ...

你的看法毫无根据,稳定性是设计出来的,高速信道对设计水平的要求更高而已。这三者谈不上谁优谁劣,合乎应用才是唯一该考虑的。

网友D:
根据应用场合,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成本越低越好!并不是指标越高就越好!

网友E:
这些通讯方式都是针对一定的应用场合而规范出来的,如果不考虑任何的使用环境来对比那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F:
这三种,WIFI的传输距离最远,根据设计要求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看法毫无根据,稳定性是设计出来的,高速信道对设计水平的要求更高而已。这三者谈不上谁优谁劣,合乎 ...

谢谢分享!!

网友G:
各有各的优势;
要考虑速率,是否穿墙(环境),传输距离,功耗,开发的难易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