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S1110驱动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11-25):
我用ti的一颗模数转换芯片ADS1110,写了一个驱动程序,但是板子怎么也不工作,想请教下各位?能否给指点下,不胜感激。主控是AVR mega16,以下是我的驱动程序
#include  <iom16v.h>           //包含型号头文件
#include  <macros.h>           //包含"位"操作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define SendAck        (TWCR|=(1<<TWEA))
#define SendNoAck      (TWCR&=~(1<<TWEA))
#define Twi()          (TWCR=(1<<TWINT)|(TWEN))
#define Writebyte(x)   {TWDR=(x);TWCR=(1<<TWINT)|(1<<TWEN);}

uint  linnp;
uint  dataout;

const uchar LED_DATA[2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9,0xC7,0xC8,0xC1,0x8C,0xA3,0xBF,0xFF};
uchar led_out[4]={2,5,8,0};

void port_init(void)
{
   //段选
   DDRA=0XFF;
   PORTA=0XFF;
   //位选
   DDRB=0XFF;
   PORTB=0XFF;

   //上拉和
   DDRC&=(~(1<<PC0)|(1<<PC1));
   PORTC|=((1<<PC0)|(1<<PC1));//MEGA16,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清零和标定
   DDRD=0X22;
   PORTD=0X0C;
}

void shortdelay(uchar t)
{
  uchar i,kt;
  for(kt=0;kt<t;kt++)
  {
     for(i=0;i<100;i++)
      {
       ;
      }
   }
}

void time0_init(void)
{

   TCCR0=0b00000100;    // bit 76(A) 54(B)比较模式00-IO口0;bit 10 11-10位快速PWM
   TCNT0=0X0000;
   TCCR1A=0b00000000;  // bit 76(A) 54(B)比较模式00-IO口01-取反10-清零11-置位;bit32强制比较;bit 10 11-10位快速PWM
   TCCR1B=0b00000000;  //TCCR1B=0b00000101  停止,在按键中断中启动 bit 43 01-10位快速PWM bit2-0 clk分频:0-无时钟 1-不分频2-8 3-64 4-256 5-1024
   TCNT1=63900;        //1024==7812
   OCR0=0;
   TIMSK=0b00000101;

}

void sel_led(uchar ledi)
{
  switch(ledi)
  {
    case 0:
        PORTB=0XE0;
    break;
        case 1:
        PORTB=0XD0;
        break;
        case 2:
        PORTB=0XB0;
        break;
        case 3:
        PORTB=0X70;
        break;

    default:
    {
     PORTB=0XF0;//11110000
    }
   }
}

void cdisout(uint disdata)
{

  led_out[0]=disdata/1000;
  linnp=disdata%1000;
  led_out[1]=linnp/100;
  linnp=linnp%100;
  led_out[2]=linnp/10;
  linnp=linnp%10;
  led_out[3]=linnp;

}

void lelc_led(void)
{
   uchar i,j;
   uchar data;
   for(i=0;i<4;i++)
   {
   j=led_out[i];
   if(j>18) j=0;
   data=LED_DATA[j];//段码赋值
   PORTA=data;
   sel_led(i);
   shortdelay(7);
   sel_led(5);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0_isr:10
void time0_isr(void)
{

   lelc_led();

}
void Twi_init(void)
{

TWBR= 0x20; //设置波特率
TWSR= 0x00; //设置预分频比  1
TWCR= 0x04; //使能应答,使能TWI
}

uchar ADS1110_config()
{

Start();                 //产生START信号
Wait();                  //等待START信号发送完毕
if(TestAck()!=START)     //检查是否是START信号发送完毕状态
{
   return  1;
}

Writebyte(0x90);         //发送从器件地址
Wait();                  //等待发送完毕
if(TestAck()!=MT_SLA_ACK)//检查是否是从器件地址发送完毕状态
{
  return   1;
}

Writebyte(0x8C);          //发送命令字节
Wait();                   //等待发送完毕
if(TestAck()!=MT_DATA_ACK)//检查是否是数据发送完毕
{

  return   1;

}

Stop();                  //操作完毕,发送STOP信号
shortdelay(10);          //等待发送完毕

return 0;                //返回写入成功状态

}

uint read_ads(void)
{

   uchar adch;
   uchar adcl;
   uchar conf;
   uint  adc;

   Start();                     //产生START信号
   Wait();                      //等待START信号发送完毕
   if(TestAck()!=START)         //检查是否是START信号发送完毕状态
    {

     return   1;

    }

        Writebyte(0x91);           //发送从器件地址
    Wait();                    //等待发送完毕
    if(TestAck()!=MR_SLA_ACK)  //检查是否是从器件地址发送完毕状态
      {

       return  1;

      }

        adch= TWDR;
        SendAck;
        adcl= TWDR;
        SendAck;
        conf= TWDR;
        SendNoAck;

        adc=adch*256+adcl;
        Stop();

        return adc;

  }

void main(void)
{
  CLI();
  time0_init();
  Twi_init( );
  port_init();
  SEI();
  ADS1110_config();

while(1)
   {
    dataout=read_ads();
        shortdelay(10);
    cdisout(dataout);
   }   //写
}

网友A:
IIC,通信管脚上拉了没有?

还是加示波器,看波形吧。

网友B:
先验证一下时序吧, 另外, 上电最好先做一些延时. 等待设备就绪了再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C(2017-05-26):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我,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