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c配置字的问题。

楼主(2014-11-25):
编译器:dspicc
芯片:pic24fj256ga106
芯片的配置这么写有错吗?为什么老是编译不过去?
__CONFIG1(WDTPS32768 & WDTPRE128 & WINEN & WDTDIS & ICDEMU2 & GWRPP & GCPU & JTAGDIS);

网友A:
看一下dspicc的User's Guide里关于配置字的写法

__CONFIG1() ???
应该是 __CONFIG() 吧

另外,现在microchip建议使用的是xc16

网友B:
查阅C编译器安装目录下的芯片头文件,头文件中都有相应的描述,按照那种描述写即可。

网友B:
要学会看C编译器的帮助手册和编译器安装目录中的那些相关文件。

楼主:
我英文不太好,所以有点看不明白。现在pic24系列的用什么c编译器好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英文不太好,所以有点看不明白。现在pic24系列的用什么c编译器好点! ...

XC1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