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在PCB中,如何一次选中具有电气连接的所有元件?

楼主(2014-11-25):
在PCB中,如何一次选中具有电气连接的所有元件?

网友A:
是指同一网络吗?

网友A:
各种选法,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同一网络吗?

谢谢您的回答,我是初学的,比较水。网络是不是指的是导线跟焊盘?
如果是的话就不是那样做了。我想把原理图的一个模块的所有元件在PCB中一次选出来,然后放在一块,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A:
网络,net,是指需要物理连接起来的所有物体,包括焊盘、过孔、铜线。

你说的“模块的所有元件”,这个属于room的概念,选择room就会选择所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net,是指需要物理连接起来的所有物体,包括焊盘、过孔、铜线。

你说的“模块的所有元件”,这个属 ...

谢谢您,理解了,最近在学ad,很多不理解的术语。帮我解答一下下边的问题吧:
1.矩形填充跟敷铜有什么区别?
2.为什么我们要建立集成库呢?如果不建集成库,而是简单的建立某个元件的元件库跟封装库,不集成行吗?
3.元件布局,布线比较好的书,里边有介绍具体例子的,不要那些讲理论的。

网友A:
1、矩形填充,首先是形状定死了,其次没有网格选项;
   而铺铜是在整个区域见缝插针,形状因地形而变,有网格选项。
2、不集成,当然可以了,我自己建的库就是这样。
3、我没有现成的材料。

网友:
Ad可以进行交互式布线,在原理图中全部选中,在PCB中也会把相应的自动选中!

网友B(2016-12-08):
在原理图框选模块(比如 电源模块、存储模块),再tool-select pcb component,在PCB里,那些框选的元器件 就被高亮选中了,然后在Alignment tools-Arrange component inside area 将元器件聚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