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Studio 6.2安装问题,EDBG驱动安不上,坛友都进来看看!

楼主(2014-11-25):
安了半个月了,还是这样,大婶们卡看看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
这是开发板的状态

楼主:
这块板子是SAM4L8 Xplained Pro 入门套件

网友A:
楼主把Studio重新装一遍吧,有一个关键地方是安装是问要不要升级DEBUG,这时要在右下角打勾。再有少一个什么文件,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等我查一查。我想归根是驱动没有,就是64位的驱动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Studio重新装一遍吧,有一个关键地方是安装是问要不要升级DEBUG,这时要在右下角打勾。再有少一个什 ...

我的系统是32位的,跟系统是Ghost的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32位的,跟系统是Ghost的有关吗

无关,请参考楼上的那个贴子

网友B:
我安装的时候360不停的提示  你又360就停了360

网友C:
我也发现新版本没法用,我用的是老版本,我怕用的是6.0版本,xp,win7 32和64都ok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8吧,换回win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win8吧,换回win7试试

win7 ,我也按照楼上的说法做了很多改变,也不太好用,准备换个低版本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发现新版本没法用,我用的是老版本,我怕用的是6.0版本,xp,win7 32和64都ok ...

6.几的,可否提供一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的时候360不停的提示  你又360就停了360

把360关了就可以?我也全部允许安装了

网友D:
的确和usbser.sys有关,我也遇到过。最好的是吧usbser.sys放到系统文件夹的drivers目录下(比如xp的C:\WINDOWS\system32\drivers),压缩包里还有一个,要放到inf文件夹下。

网友E:
1,可能和其它的USB转串口驱动有冲突;
2,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系,看楼主的说法应该是盗版系统,不是说非得买正版,但是建议系统盘一定要用原版的,安好再CR,不要用什么Ghost的、深度优化的、电脑城装机版之类的,裁剪很大,普通的U盘可能没问题,但是很多行业软件行业驱动可能会有潜在兼容性问题。这么多年技术支持做下来遇到因为非原版的盗版系统而导致的驱动问题的客户不在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可能和其它的USB转串口驱动有冲突;
2,可能和操作系统有关系,看楼主的说法应该是盗版系统,不是说非得 ...

我的应该是第二种了,看来只能换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确和usbser.sys有关,我也遇到过。最好的是吧usbser.sys放到系统文件夹的drivers目录下(比如xp的C:\WIND ...

试过这种办法,也是不管用,应该像17楼说的那样,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D:
系统原因一般也就是精简版缺少文件。pj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原因一般也就是精简版缺少文件。pj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pj是什么

网友F(2015-08-27):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解決了,是電腦系統的事,安裝完整版系統解決問題

网友G:
你的系统和这个软件不兼容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決了,是電腦系統的事,安裝完整版系統解決問題

我换了一个系统也解决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