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湿度传感器DHT11,1602显示

楼主(2014-11-25):
求大神指导一下,这个是湿度传感器DHT11的程序,用1602显示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TRH=P1^0;
uchar TH_data,TL_data,RH_data,RL_data,CK_data;
uchar TH_temp,TL_temp,RH_temp,RL_temp,CK_temp;
uchar com_data,untemp,temp,respond;
uchar str1[]="";
uchar str2[]="";

//1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_nop()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1m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 测试LCD忙碌状态
//lcd_busy()为1时,忙,等待。lcd_busy()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rs=0;
        lcdrw=1;
        lcden=1;
        delay_nop();
        result=(bit)(P0&0x80);
        lcden=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rs=0;
        lcdrw=0;
        lcden=0;
        delay_nop();
        P0=cmd;
        delay_nop();
        lcden=1;
        delay_nop();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rs=1;
        lcdrw=0;
        lcden=0;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初始化
void init()
{
        delay(15);
        write_cmd(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
        write_cmd(0x08);
        delay(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write_cmd(0x06);      //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delay(5);
}

//设定LCD显示位置
void lcd_dis_pos(uchar pos)
{
        write_cmd(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接收数据
char receive()
{
        uchar i;
        com_data=0;
        for(i=0;i<=7;i++)
        {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nop();
                if(TRH)
                {
                        temp=1;
                        respond=2;
                        while((TRH)&&respond++);
                }
                else
                {
                        temp=0;
                        com_data=com_data<<1;
                        com_data|=temp;
                }
        }
        return(com_data);
}

//湿度读取子程序
//温度高8位== TH_data
//温度低8位== TL_data
//湿度高8位== RH_data
//湿度低8位== RL_data
//校验 8位 == CK_data
//调用的程序有 delay();, Delay_5us();,RECEIVE();
/***************************************************************************/
void read_TRH()
{
        //主机拉低18ms
        TRH=0;
        delay(20);
        TRH=1;
        //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_nop();
        delay_nop();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delay_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TRH=1;
        //判断DHT11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TRH)
        {
                respond=2;                         //判断DHT11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TRH)&&respond++);
                respond=2;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TRH && respond++);           //数据接收状态
                RH_temp=receive();
                RL_temp=receive();
                TH_temp=receive();
                TL_temp=receive();
                CK_temp=receive();
                TRH=1;                             //数据校验
                untemp=(RH_temp+RL_temp+TH_temp+TL_temp);
                if(untemp==CK_temp)
                {
                        RH_data=RH_temp;
                        RL_data=RL_temp;
                        TH_data=TH_temp;
                        TL_data=TL_temp;
                        CK_data=CK_temp;
                }
        }

        str1[0]=0x52;   //"R"
        str1[1]=0x48;   //"H"
        str1[2]=0x3A;   //:
        str1[3]=(char)(0x30+RH_data/10);    //湿度整数部分
        str1[4]=(char)(0x30+RH_data%10);
        str1[5]=0x2e;   //小数点
        str1[6]=(char)(0x30+RL_data/10);         //湿度小数部分
        str1[7]=0x25;   //"%"

        str2[0]=0x54;   //T
        str2[1]=0x3A;   //:
        //str2[2]=0x20; //空格
        str2[2]=(char)(0x30+TH_data/10);    //温度整数部分
        str2[3]=(char)(0x30+TH_data%10);
        str2[4]=0x2e;  //小数点
        str2[5]=(char)(0x30+TL_data/10);    //温度小数部分
        str2[6]=0x27;  //"'"
        str2[7]=0x43;  //"C"
}

void main()
{
        uchar i,m;
        init();
        delay_nop();
        while(1)
        {
                read_TRH();

                m=0x00;                                //写湿度数据
                for(i=0;i<=7;i++)
                {
                        lcd_dis_pos(m);
                        write_data(str1[i]);
                        delay(10);
                        m++;
                }
                //delay(10);

                m=0x40;                                //写温度数据
                for(i=0;i<=7;i++)
                {
                        lcd_dis_pos(m);
                        write_data(str2[i]);
                        delay(10) ;
                        m++;
                }
                delay(100) ;//延时
        }
}

为什么显示出来的结果中第二个字符串是正常的,而第一个字符串从第二个字符开始显示的就是第二个字符串的内容。

楼主:
就像这样

网友A:
对软件比较头疼,我原先就是老老实实参照DATASHEET写就可以了。我用的是SHT11.

网友B:
行和列弄错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像这样

只有行地址,没有列地址?

楼主:
//设定LCD显示位置
void lcd_dis_pos(uchar pos)
{
        write_cmd(pos|0x80);        //数据指针=80+地址变量
}

是用这个确定的列啊,怎么错了

网友B:
显示函数呢?你把行和列对调一下试试。
我记得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要先把LCD程序搞好,位置显示对,再搞DHT11.

楼主:
就是要解决显示的问题,没有专门的lcd程序,通过P0口给1602直接写的数据啊,两个字符串str1[]和str2[]

网友D:
程序我没有细看,但是你T和:都写到第二行了,那显然你数组值出错的概率比较大。我啊,建议你给第二行的数组写一个常量。如果显示出来了,那就确定是传感器传递的值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我没有细看,但是你T和:都写到第二行了,那显然你数组值出错的概率比较大。我啊,建议你给第二行的数组 ...

这个我试过了,改第一个字符串的第一个字符的时候可以改,但其他的不行,第二个字符串改动后第一个会跟着变的。

网友D:
看到了,不好意思,看到了。要不你一行一行调试吧~先不写第二行看看第一行能不能显示正确。其实你设置了光标右移没必要每次都重写光标。我电脑上没装这个环境所以不能跑。初始化加个清屏命令,我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连续写俩数组进去是没有问题的。
       write_com(0x80);
        for(i=0;i<8;i++)
                {
                        write_date(str1【i】);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8;i++)
                {
                        write_date(str2【i】);
                        delay(5);
                }

这个论坛回复中括号貌似显示不出来,领会精神吧。。。

网友E(2015-12-01):
楼主,这个问题感觉没解决啊

网友E:
字符串定义str1[],str2[]改成str1[8],str2[8]。我改过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改

网友F(2016-07-25):
引用 网友E:
字符串定义str1[],str2[]改成str1[8],str2[8]。我改过后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改 ...

可是显示出来的温度和湿度读书都是00,0

网友G:
从楼主最后的回帖看应该是读数据函数里面处理有问题,1602显示部分是正常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最后的回帖看应该是读数据函数里面处理有问题,1602显示部分是正常的了 ...

请问你能解决吗?我也在弄这个、有点小问题

网友G(2016-08-31):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能解决吗?我也在弄这个、有点小问题

这个传感器我手上没有,没法试验,你可以先在数组里面写几个初始化的数据,看是否能显示出来,以判断显示部分的正确性,如果不能正确显示说明显示有问题,否则就是接收数据部分,调试程序应该一步一步缩小问题点的范围,要不然很难调通的

网友I:
期待高人出现喽

网友J:
这个应该没什么的吧,给个邮箱,发给你们

网友K(2018-03-23):
引用 网友J:
这个应该没什么的吧,给个邮箱,发给你们

228303760@qq.com

网友L(2020-06-17):
LCD1602显示指针是自动加1的不用每个字符都写位置,
第一行指针是0x80开头,
第二行指针是0x80+0x40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