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这是会自动超频吗,从哪学的本领!

楼主(2014-11-25):
look,T9400CPU原本只有2.53GHz的处理速度,
FSB=4*266MHz,倍频6——9.5,但是下面的图却是到了10.5!
那不成还自动超频了吗!

网友A:
呵呵,测试程序有bug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测试程序有bug而已。

应该是,在任务管理器里边就一直没超过2.53GHz!

网友B:
软件显示错误了而已

网友C:
你的CPU-Z要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PU-Z要升级了

话说这是最新版!刚下的

楼主:
或许真的不是软件的问题!!
可能是CPU是ES的原因吧!
@chunyang @ningling_21 @jjjyufa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许真的不是软件的问题!!
可能是CPU是ES的原因吧!
@chunyang @ningling_21 @jjjyufan

你去Intel的官网下载该处理器的器件手册看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Intel的官网下载该处理器的器件手册看看便知。

ES的测试版本,估计看手册也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的测试版本,估计看手册也不准!

测试版跟正式版有差别的极罕见,你在网上搜,看有没有关于该U测试版和正式版的差别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版跟正式版有差别的极罕见,你在网上搜,看有没有关于该U测试版和正式版的差别信息。 ...

我真的要发疯了!
换了个CPU-Z,版本比1楼的高了点!
T9400默认最高运行频率是2.53GHz!
看来这个ES版不限型号的家伙没有锁频啊!

网友D:
关键词 intel ida

网友E:
T9400,高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词 intel ida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T9400,高级货

ES版,垃圾货!

网友E:
很多U是ES的才是高级货,不锁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多U是ES的才是高级货,不锁频

智能自动超频技术!
或许intel可以申请个专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真的要发疯了!
换了个CPU-Z,版本比1楼的高了点!
T9400默认最高运行频率是2.53GHz!

如果真是没锁倍频,你赚了,在BIOS里直接设成高倍频试试,真能超频,你偷偷乐去吧。如果在BIOS里超频无效,还是软件兼容性问题,测试软件无法真实反映工程版CPU的参数也正常,软件编制者压根没考虑这种情况,你也就别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没锁倍频,你赚了,在BIOS里直接设成高倍频试试,真能超频,你偷偷乐去吧。如果在BIOS里超频无效 ...

说得对,不鸟他了,ES版的用这还算稳定,没蓝过屏,没死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