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CL

楼主(2014-11-26):
如图,是模电书中经典的OCL电路
请问R1,R3的阻值有什么要求?
加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OCL的实用的图是这样的。LZ图中的E点,正常状态下应该是0V,(采用了对称电源),这跟T1  T2的直流偏置电路有直接关系,R1和R3的阻值根据三极管而定,但必须使三极管工作在甲乙类,以消除交越失真。
R2的用处无非就是微调基极偏置电压,具体用途我不清楚,教材貌似也没有写。。

网友B:
R2作用是略微增加两支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开始导通的电压通常略大于二极管压降,二极管中电流已经达到例如1mA,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可能仍为零或者非常小。为使三极管静态时有一定集电极电流(工作于甲乙类),两支二极管压降不够,需要再增加一点,这就要靠R2上压降来补足。

网友B:
R1R3电阻值不能太大,否则不能提供足够基极电流使T1T2通过足够的集电极电流来输出到负载,影响最大输出功率。R1R3电阻也不能太小,否则静态时两支二极管中电流太大而损坏,而且静态时偏置电路(R1R3和两支二极管)耗电太多。
通常在允许范围内,R1R3应尽量小一些。

网友C:
流经R1(R3)的电流分成两部分:1、三极管的基极电流;2、偏置电路(D1、D2支路)电流。所以,一方面静态时需保证流过偏置电流不过大而发生损坏(静态是需要的基极电流很小,而R1(R3)两端的电压比较高),所以R1(R3)不能太小。而另一方面,在输出峰值电压时,负载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基极电流也比较大,而此时R1(R3)两端的电压却比较低,所以R1(R3)就不能太大。否则影响最大输出幅度。
    这是原理性的基本电路。实际应用中会作些改进,比如说驱动级用更高些的电压供电;引入自举;用(近似)恒流源替代R1(R3)等来提高最大输出幅度和效率等指标。

楼主:
感谢各位,基本明白了

网友D:
记得一年前还有人讨论过AB类攻放电容耦合去除交越失真的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