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4-11-26):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错误的提示来看应该应该跟Debug接口或者驱动有关,建议先将工程Clean,然后检查一下Debug接口是否连接正确,然后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从错误的提示来看应该应该跟Debug接口或者驱动有关,建议先将工程Clean,然后检查一下Debug接 ...

你好:
你说的方法之前有试过,可是依然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说的方法之前有试过,可是依然报错

你好,
针对其他的工程或者其他的板子,也有类似的错误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