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to编译imx-test问题

楼主(2014-11-26):
在对imx-test源码进行修改之后我做了以下编译:

bitbake -b imx-test_3.10.17-1.0.0 -c compile -f

bitbake -b imx-test_3.10.17-1.0.0 -c install

在image中可以得到目标文件,文件生成时间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运行之后发现并相应源码修改无效,还是原来开发包执行的效果。

问题是:修改imx-test的源码,怎么单独编译生成xxx.out文件?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

楼主:
我使用的是linux平台的。是imx.6的板子。这个和哪个具体板应该没关系的。

编译完之后是能执行,但是修改之后再编译就没有修改的效果了。比如我添加一个简单的打印信息都没有。
而且测试例子中启动时候还有打印编译时间,这个时间是旧的。因此怀疑编译并没有完整完成。

请问编译方法是否有错误?谢谢!

楼主:
版主,能不能提供一下支持啊?3Q

楼主:
感觉得到的是整个系统中cache里面保存的,没有得到重新编译的结果。为啥啊?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帮你看一下哈,请耐心等待。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帖。

欢迎楼主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B(2015-04-1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结帖。

你好 ,关于"yoto编译imx-test问题" 这个问题你最后是怎么确认编译到了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加错误不报错

网友C(2017-04-07):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说下啊,光提问不说怎么解决的,真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