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样的温湿度传感控制器?

楼主(2014-11-26):
中央空调集中控制。要求是每个房间都有温湿度传感器并通过485传到控制室,控制室软件可实时监看所有温湿度变化并记录,软件可设定每个房间的温湿度区间,超过区间相应房间空调启动。看淘宝上有很多相关设备,很便宜,但缺少通过电脑设定温度项,各位高手不知谁有?资料可发slkjwym@126.com

楼主:
这个不满足要求,电脑不能回传数据给它

网友A:
自己可以设计一款满足自己要求的模块,外壳可以选择已有的。

楼主:
请问谁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B:
我有成熟的产品,但是没有外壳封装,可以通过CAN总线或者485通信协议走数据与修改数据。如果你们需要,可以联系下,我们配合你们修改并你们选定外壳都可以。

网友C:
一个单片机,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一个控制执行机构,你想咋整就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