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忙看下,这个怎么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楼主(2014-11-26):
朋友们帮忙看看,个怎么进不了定时器中断?

   EvaRegs.T1CON.bit.TMODE=2;        //连续增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1;          //T1CLK=HSPCLK/2=37.5M
    EvaRegs.T1CON.bit.TENABLE=0;      //暂时禁止T1计数
    EvaRegs.T1CON.bit.TCLKS10=0;      //使用内部时钟,T1CLK
    EvaRegs.T1CON.bit.TECMPR=1;       //使能定时器比较操作

    EvaRegs.T2CON.bit.TMODE=2;        //连续增模式
    EvaRegs.T2CON.bit.TPS=1;          //T2CLK=HSPCLK/2=37.5M
    EvaRegs.T2CON.bit.TENABLE=0;      //暂时禁止T2计数
    EvaRegs.T2CON.bit.TCLKS10=1;      //使用内部时钟,T2CLK
    EvaRegs.T2CON.bit.TECMPR=1;       //使能定时器比较操作

    EvaRegs.GPTCONA.bit.TCMPOE=1;    //定时器比较输出T1PWM_T1CMPR和T2PWM_T2CMPR由各自的定时器比较逻辑驱动
    EvaRegs.GPTCONA.bit.T1PIN=1;      //低电平有效
    EvaRegs.GPTCONA.bit.T2PIN=2;      //高电平有效

    EvaRegs.T1PR=0x927B;              //1KHz的PWM,周期为1ms
    EvaRegs.T1CMPR=0x3A98;            //占空比为40%,低电平有效
    EvaRegs.T1CNT=0;

    EvaRegs.T2PR=0x927B;              //1KHz的PWM,周期为1ms
    EvaRegs.T2CMPR=0x57E4;            //占空比为40%,高电平有效
    EvaRegs.T2CNT=0;

    EvaRegs.COMCONA.bit.CENABLE=1;    //使能比较单元的比较操作
    EvaRegs.COMCONA.bit.FCOMPOE=1;    //全比较输出,PWM1-6引脚均由相应的比较逻辑驱动
EvaRegs.COMCONA.bit.CLD=2;

    //死区时间为:4.27us
    EvaRegs.DBTCONA.bit.DBT=10;       //死区定时器周期,m=10
    EvaRegs.DBTCONA.bit.EDBT1=1;      //死区定时器1使能位
    EvaRegs.DBTCONA.bit.EDBT2=1;      //死区定时器2使能位
    EvaRegs.DBTCONA.bit.EDBT3=1;      //死区定时器3使能位
    EvaRegs.DBTCONA.bit.DBTPS=4,      //死区定时器预定标因子 Tdb=37.5M/16=2.34M

    EvaRegs.ACTRA.all=0x0666;          //设定引脚PWM1-PWM6的动作属性

    EvaRegs.CMPR1=0x3A98;             //PWM1占空比为40%
    EvaRegs.CMPR2=0x3A98;             //PWM3占空比为40%
    EvaRegs.CMPR3=0x3A98;             //PWM5占空比为40%
    EvaRegs.EVAIMRA.bit.T1PINT = 1;
EvaRegs.EVAIMRA.bit.T1CINT = 1;

网友A:
你要进哪个中断,下溢?周期?比较?。。。开对应的中断?!没使能定时器计数吧?1

网友B: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