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秀出我的Atmel设计方案】+ sam5d34,sam3s2b

楼主(2014-11-26):
  ※ 基于ARM Cortex-A5的Atmel sam5d3x处理器,主频536M
  ※ 板载256M Byte DDR2 SDRAM,256M Byte NAND Flash
  ※ 最大支持8路串口,1个高速USB Host,1个高速USB OTG
  ※ 支持24位TFT液晶显示器
  ※ IIC,SPI,等通讯接口,两路CAN,两路SD卡
  ※ 千兆以太网
  ※ 高速协处理器,支持us级别的系统响应

网友A:
好厉害。

------------------------------------

0402封装的电阻电容?

网友B:
wenming兄的动作真是快

网友C(2015-04-24):
很漂亮的板子,请教个问题。用排针和排母的方式连接底板,以您的行业经验,这种方式用在工业控制的环境下是否可靠。排针排母带来的寄生电感和电容是否会给信号完整性带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的板子,请教个问题。用排针和排母的方式连接底板,以您的行业经验,这种方式用在工业控制的环境下是 ...

主要不是上G的信号,寄生电感与电容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上G的信号,寄生电感与电容几乎可以忽略

谢谢

网友D(2015-05-27):
必须赞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