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放大电路,第二级的运放芯片很热!

楼主(2014-11-26):
C1电容加上去,用手摸芯片,3秒就烫,去掉电容后,芯片温度基本正常。

楼主:
如果加0.1UF的也不行,之后我改成680PF,就不发烫了。

网友A:
运放震荡起来了。本来你想做低通滤波吧?

网友B:
把C1并在R3上不就OK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1并在R3上不就OK了吗,

R3已经有并联的电容了,忘记画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3已经有并联的电容了,忘记画出来了!

那C1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啊,加了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C:
是不是r1电阻有点小,换成大于10k的吧,运放输入电阻比较大,配的r1电阻小打的话过电流会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C1就完全没有必要加啊,加了百害而无一利,

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

列出传递函数是最好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列出传递函数是最好的解释,

减小R3的并联电容值也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是传递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传递函数

请问这个传递函数是怎么来的,传递函数怎么用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自激输出产生300多mv的交流信号耦合在直流分量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传递函数

这个函数有何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