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CI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6):
430的USCI可以支持UART、SPI和I2C。那么我在使用时,如何确定我使用的功能是UART、SPI还是I2C?因为USCI的控制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A:
用到的寄存器有很多是不同的,当然,也有用到相同的寄存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记得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