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的读写出错

楼主(2014-11-26):
向一个块地址,重复多次写入同样的数据,算是1次擦写还是多次擦写。SD卡内部是否有重复保护?也就是说发现写入的数据与原来保存的数据一样则不进行操作?

网友A:
不用擦,没有保护要软件实现,最后一句不明白...

网友B:
http://pan.baidu.com/s/1bnpMV9P

可以参考下这个,SD卡的驱动,带文件系统的

网友C:
无保护,数据一样还是写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