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子继电器能用吗?

楼主(2014-11-26):
我需控制的回路电压500VDC ,电流为10mA,所以功率5W,能使用最大切换电压30VDC,最大切换电流5A,最大切换功率为150W的继电器吗?
理论上500VDC远大于30VDC,分断能力肯定不足,为什么我在应用的时候能够正常使用?
提一下,该继电器触电见耐压1000VDC,继电器与负载100K电阻是串联在回路里的。
是不是因为功率5W远《150W的原因?

网友A:
参数都是相对的,条件变了参数也变。

网友B:
500V/100k ohm = 5mA

网友C:
如果是做产品,建议不要这样用

网友D:
继电器手册里有触点最高耐压这个参数,看看是否符合,另外超过额定值一般情况不是上电就坏,而是寿命低于手册里面的额定值。

网友E:
建议不要这样用。。

网友F: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我看继电器主要2个指标:
1、最大耐压,应至少大于工况电压2-3倍,太高的电压建议使用接触器了;
2、工作电流,应至少大于工况电压2倍;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电流,特别是大电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