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p关于io口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1-26):
IO, DSP, gp, pi, GPIO
把io口置高或者置低。可能程序有问题,dsp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

void main(void)
{
    GpioMuxRegs.GPAMUX=0x0000;//数字IO
    GpioMuxRegs.GPBDIR.all=0xffff;//设置成输出
    GpioDataRegs.GPASET.all=0xffff;//设置成高电平
    // GpioDataRegs.GPACLEAR.all=0xffff;
    while(1);
}

网友A:
怎么初始化都没有?

网友B:
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