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U2烧录器怎么烧写不了MPC89E52AE?

楼主(2014-11-26):
U2烧录器怎么烧写不了MPC89E52AE?

网友A:
先连接,后上电,然后烧录.出厂的IC 没有用U1烧录过,一定是可以烧录的.

网友A:
烧录连接3个脚,VDD P31 GND ,还要接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连接3个脚,VDD P31 GND ,还要接晶振.

请问一下晶振接在什么位置呢?接个多大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连接,后上电,然后烧录.出厂的IC 没有用U1烧录过,一定是可以烧录的.

没有用U1烧录过,只用U2烧录过,能重新烧录或重复烧录吗?

网友A:
晶振 XTAL1  和 XTAL2,大小根据你的实际需要用,一般都能烧录.建议:先用一个12M左右 的晶振试试能否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U1烧录过,只用U2烧录过,能重新烧录或重复烧录吗?

可以重复烧录

网友B(2015-02-10):
1.你是在U2烧录还是在线ISP烧录?
2.若在线ISP烧录,你的板子上有没有晶振?

有什么需要请联系笙泉总代--路必康电子,提供技术支持,黎先生:15013690251,QQ:267880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