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61232 5V输出不稳定

楼主(2014-11-26):
板子上功能是这样的:3.3-4.2V输入到TPS61232,TPS61232输出固定5V到下一级,5V电压输入到3片mc33063,分别输出2.5V,-2.5V,-5V。
现在的问题是,当输入3.6V的时候,TPS61232输出只有3.3V的样子,达不到5V的要求,3片mc33063的输出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知道么?
tps61232的电感选的是1uH,2A额定电流的

网友A:
可能电路结构不正常,输出电压正不正常,跟电感量是没有关系的,电感量影响的是峰值电流,你的电感量是1uF,这太小了,我先YY两个重要的参数,然后计算一下,假如你的频率100K,5V输出2A,
占空比  DMAX=(VO-VIN)/(VIN+(VO-VIN))=0.34
TON=3.4us  ET=11.2Vus   L=1uH
电流增加量 △I=11.2A
平均电感电流IL=2/(1-D)=3A
电流纹波率r=11.2/3=3.74
峰值电流IPK=3*(1+(3.74/2))=8.61A
这个电感选的极不合理

楼主:
tps61232 这款IC的工作频率可达2Mhz,推荐的电路就是用的1uH的电感。。。
你是按照mc33063计算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ps61232 这款IC的工作频率可达2Mhz,推荐的电路就是用的1uH的电感。。。
你是按照mc33063计算的吧 ...

恩,我太落后了,没搞过那么高频率的,频率高了电感量是可以小很多,那就是你电路结构不对了,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B:
想多了解一下

楼主:
初步找到原因了。。我输出端用的电容值太大。。DCDC电压带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