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请教个PCB拼版的问题

楼主(2014-11-26):
按照百度说的  拼版的时候  距离要有个5mil(0.127mm),但是有点不明白  默认的禁止布线层的线径是0.254mm   但是如果改成0.1mm的话   那么这样拼版间距是不是一样呢    不是的话又是多少呢?

网友A:
线宽难道你就不晓得设细点啊
现在的工艺 禁止布线层设置0.1mm 拼版线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