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rm 接LCD 需要拉等长线吗?

楼主(2014-11-26):
各位大侠:下午好!
   我想问个 ARM LCD 端口布线的问题。
   我正在做一个ARM A9的项目要接群创7寸 AT070TN92的LCD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 是否需要拉等长线的?

网友A:
您好  我们有现成的ARM9加7寸屏的方案,有需要可以加我Q 2712865392  杭州启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楼主:
我已经买过你们的这款产品了,但你们不提供原理图

网友B:
如果有pin delay 做个然等长是比较好的,但是在一般处理好像800x480的分辨率,在数据口串上33ohm也是可以的,通常都是直接拉过去的,最后用示波器看看hold setup time是比较靠谱的方法。
lz请教下,你这款lcd电源部分是怎么处理的,能提供下这部分的原理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pin delay 做个然等长是比较好的,但是在一般处理好像800x480的分辨率,在数据口串上33ohm也是可以的 ...

我打算使用现成的微雪7寸电阻屏
附件是它的原理图
你可以帮我看下可以用不?

网友B:
以上是94的电压要求。 你用j6连接口就可以。

网友C:
at070tn92,我们有现成的驱动屏板,需要的找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