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开关电源中的作用

楼主(2014-11-26):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要看它在电路中的位置,有的是整流二极管,有的是续流二极管,至于并联使用,那多半是为了扩流,一个二极管功率达不到,就用两个了

楼主:
那续流和整流二极管的选用的原则呢
两者的使用环境温度有较大差异吗?
续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对效率影响多大?
谢谢!

楼主:
两个二极管并联是扩流的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因为并联使用存在两个正向和反向的差异,很容易导致其中一个二极管先失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续流和整流二极管的选用的原则呢
两者的使用环境温度有较大差异吗?
续流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对效率影响多大 ...

续流二极管一般是肖特基或快恢复,整流二极管在电源AC输入端一般是普通的慢管,其它地方一般用肖特基或快恢复,关键还是看这个二极管的位置, 续流二极管正向压降对效率当然影响很大,假如一个二极管压降0.8V,电流10A,那10*0.8=8,仅仅这个二极管0.8V的压降就要浪费8W的功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二极管并联是扩流的话,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大电流的二极管,因为并联使用存在两个正向和反向的差异,很 ...

两个并联,热阻更小,可以更加有效的把热量导入到散热片中

楼主:
在一般充电器电源中,通过续流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在2A左右,如果二极管正向压降大10mv,功率损耗差异为0.02W,这对电源的效率影响多大?
两个地方的环境温度有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一般充电器电源中,通过续流二极管的正向电流在2A左右,如果二极管正向压降大10mv,功率损耗差异为0.02W ...

问题太深奥,坐等大神出现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B:
哼!…吹毛求疵!…

楼主:
我是做二极管的,现在许多客户针对电源上的续流和整流二极管有特殊要求,所以想多了解些电源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