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继电器用语说明-操作线圈部分(Down自松下的官网)

楼主(2014-11-26):
1. 操作线圈部分

楼主:
2.线圈额定电压

了继电器的正常动作而加在线圈上的基准电压。为保证寿命,推荐使用额定电压。

楼主:
3.额定励磁电流

在线圈上施加额定电压时通过的电流值。

楼主:
4.额定消耗功率

向线圈施加额定电压时消耗的功率。
(额定消耗功率=线圈额定电压×额定励磁电流)

楼主:
5.线圈电阻

DC型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值,即手册中标记温度条件下的值。
(通常环境为20℃,但根据种类的不同也有例外情况,请注意。)

楼主:
6.吸合电压(置位电压)

升高初始状态的继电器线圈的输入电压,继电器吸合时的电压。对于磁保持继电器而言,把从复位状态转换到置位状态时的电压称为置位电压。

楼主:
7.释放电压(复位电压)

降低线圈的输入电压,继电器变为初始状态时的电压。对于磁保持继电器而言,逐渐向复位线圈提高输入电压(单线圈磁保持增加反向供电电压)而返回复位状态时的电压称为复位电压。另外,虽然吸合电压(置位电压)或释放电压(复位电压)通常是在20℃的温度条件下测定的,但根据继电器的不同有时也在25℃的温度条件下规定,请注意手册中记载的数值。

楼主:
8.最大连续施加电压

可以向线圈施加的电压允许范围的最大值。但不是持续允许值。根据环境温度会有所不同,请确认各种类对应的手册记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