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屏和摄像头

楼主(2014-11-26):
RT,最近做一个通过摄像头传输图像的项目,客户提出要求必须宽温,最低温度-40℃,在网上寻找半天,也没找到,特来此请教。。。:L

楼主:
还有要求是彩色的

网友A:
有保护罩的话就好办,可以添加加热电路

网友B:
如果可以接受较大的体积,用led屏吧

网友B:
液晶的屏到-40度用不了的

网友C:
你这是要到南极吗

网友D:
必须加热

楼主:
我绝不是做广告的,我也是找了3天时间才找到这么点线索,也不知道靠不靠谱http://www.mcutech.cn/newsinfo.php?tid=24

网友E:
零下40度只能靠结构和热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