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6):
系统这边需要给板子供电,板子上有数据要传给系统,但是系统的电压太低需要经过放大处理,就经过变压器什么的放大了。

一切都很正常,可是系统电压经过变压器及放大处理后的电压这么连接到系统上的地端了,求解???

板子上用的都是这个地

系统上的这个地本来已经被变压器跟板子上的这个地隔离了,为什么还要经过一个电阻电容连接到系统上的地端?是为了板子给系统传回数据(电压)时的公地问题吗?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楼主:
好像还是不同地的连接问题,求指导啊

网友A:
1,如果能共地就需要做共地处理,用一个0ohm将两个地做单点连接。
2,如果不能共地可以用数字光耦或模拟光耦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能共地就需要做共地处理,用一个0ohm将两个地做单点连接。
2,如果不能共地可以用数字光耦或模拟光 ...

试过通过0ohm公地,效果不好。不过第二个方**试用的。

他这里为什么会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来实现“公地”呢,而且他这个效果相对不错。很是不解

网友A:
5.1K的电阻和电容理论上不能形成有效的直流共地,(交流通路不再这里讨论),从你提到的设计而言不共地你的信号被误判的可能性很大,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可能发生。

针对你讲的别人这个效果不错,你就要很好的理解一下你的信号了,是否是你的Vout是个电流信号,我仅猜测,你的系统不贴出来我们也只能盲人摸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K的电阻和电容理论上不能形成有效的直流共地,(交流通路不再这里讨论),从你提到的设计而言不共地你的 ...

谢谢版主的分析指导,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再仔细分析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