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板子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4-11-26):
1.程序比较长的话会下载不进去;
现象:下载到一半或百分之几就会出错。为什么求解决方案?
2.屏幕白屏:
现象:程序下载后屏幕白屏(没反应;程序是对的)或本来屏幕可以显示复位后失灵了(屏)。求解决方案

网友A:
第一个估计是硬件电路不稳定造成的,比如电压不稳定,其它电路影响到通信线。第二个呢可能是程序中对LCD屏的初始化时产生了问题。比如说延时不够,导致LCD没有完成初始化。

网友B:
降低烧写速度,降低屏的读写速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估计是硬件电路不稳定造成的,比如电压不稳定,其它电路影响到通信线。第二个呢可能是程序中对LCD屏 ...

恩 说的很对啊!!!

网友D:
问题一 你看看HEX文件的大小,是否超过了所选下载芯片的容……
问题二  可能是供电不足所造成的。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电路板上的一个线路没接上。。。

网友F:
我的也是,上电后,LCD屏幕能够正常启动,但是LCD屏幕没有显示正常的启动画面,启动10秒后,LCD屏幕变暗,再过5-10秒左右,LCD屏幕又重新变亮,整个过程中应该出现启动界面都不曾出现,但是将真实的LCD屏界面映射到电脑上,可以观察到系统已经启动完毕,进行要校验阶段,但是实际LCD屏幕中却不显示出来。求助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