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网上转的:PWM输出极性怎么理解

楼主(2014-11-26):
在实验PWM实验中,刚开始灯是不亮,后来灯是逐渐变亮,很多人就是验证一下。但是我在试验的过程中有个疑惑,为什么灯是从暗到亮,灯是低电平点亮,那说明刚开始整个周期绝大多数时间是高电平灯才会不亮,然后低电平站的份额逐渐增大所以灯变亮,最后相反操作。第二个疑惑,根据PWM定义,如果选择PWM模式1,CNT<<CCR,输出应该是高电平。
但是如果我设置CC2P的极性为高电平有效,通过上图不难发现刚好进过一个非门取反,输出0C2应该就为低啦。通过实验发现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PWM2刚好和上述过程相反过程,有人会问ST公司为什么要设置1个PWM1,1个PWM2,其实我是这样理解,如果想输出波形镜像的话,可以讲OCXM那三位的值有6变成7就可以啦,方便大家操作。以上观点代表个人理解,望高手赐教。
正点这道题是PWM2方式,CC2P极性没有设置默认为O--高电平有效。分析如下:如果CNT<<CCR ,输出应该是0,(输出应该为无效电平,现在无效电平应该是低)通过电路我们也不难发现,CC2P极性为0的话,输出就不要取反啦,直接输出,所以输出为低。所以灯有暗到亮变化。

网友A:
输出灯的亮暗程度,和灯的接法有关;
按你描述,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