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应用中可以做哪些措施提高可靠性?

楼主(2014-11-26):
想问一下,DSP或者ARM 用在工业场合里,程序上要保证可靠稳定性,要添加哪些东西。像看门狗之类的,如何程序跑偏了 ,程序里面是不是加一些措施,怎么去做。
刚入门 DSP跟ARM(F28M35),可能连入门都谈不上,就要把DSP做的小段电路放在工业中应用,表示很没有底气,希望有经验的多提示指导一下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A:
既然还没入门    我的建议是你先玩起来   在使用的过程中
慢慢就会了解到一些技巧
工业级最重要的是高低温   一般在低温下会出现各种启动不了   损坏等情况
但一般都不是程序跑偏了

网友B:
慢慢来吧,,搞着开发的先从基础性的做吧。

楼主:
我想知道一些具体的关于可靠性的措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一些具体的关于可靠性的措施。

从经验来看   如果控制器对上电顺序有要求的话   一定要用TPS3808等控制上电顺序
电压设计是最重要的    很多都是问题都出到了电压上
可以选择TI  的   凌特等的

网友C:
重点放到电源设计上    还有复位很重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