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以太网TCP数据监听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11-26):
STM32F207VET6+DP83848  机器A通过集线器与机器B  和 机器C(监听用)接在同一网段,相互之间都可以PING通。现在通过TCP调试软件 使机器A每500毫秒 向机器B发送数据,机器C截获不到A->B的数据,但是B->A的应答可以截获。反过来机器B向机器A发数据,机器C可以结果到B->A的数据,但是A->B的应答接不到了。总结一句话,就是可以接收到上行的数据,下行的截获不到,用抓包软件看过 数据是存在的。

网友A:
集线器(又叫HUB,不是交换机)是广播式的,会把所有端口的所有数据广播到每个端口,由设备自己通过过滤器来过滤。
然后在任意一个机器上使用抓包软件可以抓到整个网络中的所有数据。
因为抓包软件会设置网卡为不过滤模式。

但这些数据只能在抓包软件软件上面看到,协议栈是会过滤掉的,除非是广播包。
不知道你所说的“C截获不到”是指C上面抓包软件也看不到其它人的数据吗?
是否确认你的是集线器,而不是交换机。
或使用带镜像端口的交换机。

网友B:
是不是被你机器C的设置给过滤了;

网友C:
对集线器不是很懂啊,希望有高手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