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ic输出的方波怎么转化为正弦波,频率40hz到4khz

楼主(2014-11-26):
如题,有没有什么ic芯片直接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滤波,

谢谢回复
这个怎么滤波,频率范围有点大我试了二阶RC滤波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怎么滤波,频率范围有点大我试了二阶RC滤波不行

你那个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必须能够跟随输入方波的频率变化。固定转折频率的滤波器是不行的。

网友C:
试试ICL8038之类,也许可以

网友D:
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控制时钟就可以控制停止频率,如MAX7412系列,可以得到精密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