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85 can 收发器pca82c250

楼主(2014-11-26):
(无正文)

网友A:
datasheet说的4.5-5.5是长时间稳定工作,3.3V是不是也可能会工作,但长时间的稳定性会差些?猜想。
话说为什么不用SN65HVD230,TI公司的,也是3.3V供电的,和DSP用一个电源就行。
有两个CAN模块不行了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说的4.5-5.5是长时间稳定工作,3.3V是不是也可能会工作,但长时间的稳定性会差些?猜想。
话说为 ...

这种说不好   手册要求4.5-5.5V    3.3V下可能正常工作
但是有时候会出问题的     比如高低温下
还是建议按照手册参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说的4.5-5.5是长时间稳定工作,3.3V是不是也可能会工作,但长时间的稳定性会差些?猜想。
话说为 ...

买的现成的板子上是用的pca82c250 ,他给的操作说明是TI的SN65HVD230,目测是偷工减料了,板子上两个can模块。一个能通信成功,测试了很多次,另一个就是不行了,我的供电的实际电压也是3.3的,出现这种奇怪问题,你的猜想很可能是对的,确实会有一些小问题,谢谢高手指点: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