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最牛的单火线取电线路 低压输出1.5ma时,无鬼火现象

楼主(2014-11-26):
        传统86墙开关是机械开关,靠机械开关的开合控制灯亮灭。这种机械开关的缺点是容易产生电火花,有安全隐患;开合时有吧嗒声,产生噪音;不美观。用电子开关替代机械开关,可以克服以上缺点。
电子开关直接替代机械开关,这种连接方式叫单火取电。单火取电的优点是安装简单,不需要额外布线,难点在于怎样获得电源。电子开关电源取自交流电,所以电子开关在工作的时候,会有电流流经照明灯,即ILAMP。如果照明灯是节能灯或日光灯,而ILAMP又比较大的话,会产生鬼火现象。所谓鬼火就是节能灯或日光灯在灭的状态下,每隔一段时间,灯会突然亮一下。要解决鬼火问题,必须使ILAMP足够小(ILAMP<20UA),才能不触发鬼火。所以要尽量提高电子开关电源的效率。SC201这款微功耗的电源芯片,就是为单火取电电子开关专门设计的,输出电压是3V。
    控制电流1.5ma时,无鬼火现象。

网友A:
这款IC哪里可以买得到?个人怎么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IC哪里可以买得到?个人怎么买?

青岛博晶微电子 SC201 专用单火取电电源芯片 QQ 116692436

网友B:
似乎有点复杂!

网友C:
电路里的接地线怎么接,接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里的接地线怎么接,接到哪里

接地线不需要再接到别处了。和外面连接的只有N,L1,L2,L3,Keyx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用

看过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过之后,到底有没有用呢?

看了下,暂时用不着

网友E:
简化电源不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化电源不简化。

高手,有更好的办法没?

网友F:
有点复杂,芯片取电的原理还不太明白,请详细指导一下。其中Q1 1003能用三极管MPSA422代替吗?我代替发现不行。

网友G:
1  “偷电”
2  任何芯片都能替代“专用单火取电电源芯片”
3不符国家用电安全条例!
4闲得无聊呀!…

不懂就闭嘴!不知道单火取电是你无知!!不去查是你懒!!!

楼主(2015-02-25):
引用 网友F:
有点复杂,芯片取电的原理还不太明白,请详细指导一下。其中Q1 1003能用三极管MPSA422代替吗?我代替发现不 ...

不了解MPSA422,为什么要替换?13003是很常用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H(2015-12-15):
建议用专门的单火线电源模块来做,调试简单,小功率节能灯,LED灯等不闪烁,参考型号:PI-3V3-B4,PI-05V-B4等。

网友I(2016-10-29):
单火线开发板:
单火线开发板(3-300W可控硅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
单火线开发板(3-3000W继电器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05V-D4,XD-KC024.

楼主(2019-12-05):
芯片升级为NP101 资料链接https://www.nutechchip.cn/download/22-cn.html

网友J:
才1.5ma 3V
我的4.2V 3ma  3W LED 没鬼火
输入电压 AC 12V - AC 265V

简单的电路,自己制作成本不要3元

网友K:
看来原理,个人觉得理想照进现实,首先变压器是有个励磁电流的,电流太小是不能建立有效的能量传递的,且行且珍重吧

网友I(2020-07-01):
低成本单火线方案:RCC+可控硅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易坏;
入选理由:开关价格足够低,坏了包换,1年365天都可以换!

高品质单火线方案:XD3390A + XD-KC024,性能好于其他单火线方案,
缺点:稍贵;
入选理由:专门做单火,做的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