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可同时放大50kHz方波和125Hz方波的放大器

楼主(2014-11-26):
输入信号描述:
信号中承载信息的信号大概为50kHz左右的方波

每两个信息之间大概会有8ms左右的时间发送端发连续的‘1’信号

问题:
这样的信号经过线性衰减后,经过放大器(LMH6609MA)以后会产生畸变

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放大器将该信号的低频部分过滤掉了,如果问题的确出现在这里的话,望大牛们可以分享一下可用的放大器型号;如果问题不在这里的话,还请大牛们细心讲解一下…………

网友A:
上电路图,

网友B:
方波的放大,用比较器吧

网友C:
125Hz和10kHz方波,这个带宽不算很大,高端能够达到1MHz就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D:
用运放块放大矩形波,要保持升降沿陡峭,需要很大BG,即使矩形波的频率很低都一样。用比较器或逻辑器件,效果好价钱低。

网友C:
这可能是因为放大器将该信号的低频部分过滤掉了
——————————————————————
如果该放大器低频响应很差,输出信号绝不会有水平线出现。示波器中看到那么长的水平线,该放大器低频响应不会太差。
从楼主描绘的波形看,倒更像是干扰所造成的。

网友E:
你这个标题叫:求用同一个运放放大器可分时放大10kHz方波和125Hz方波的放大器。
随便搞个运放放大器都可以达到。用比较器更好。

网友F:
看LZ一楼的前两张图,信号间隔8mS,信号的频率应该远超过10KHz(第二张图是5mS档,则第一张图是100uS档,我看至少是4~50KHz了),普通的运放这个频率,想出方波可能会出问题的
衰减后放大的波形干嘛不发示波器的图要手工画?另外一楼提到的 LMH66098 没有找到,其带宽是否合适?

网友G:
用比较器又快又便宜。反正你说的是方波不在乎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LZ一楼的前两张图,信号间隔8mS,信号的频率应该远超过10KHz(第二张图是5mS档,则第一张图是100uS档,我 ...

因为做实验时忘截图了…… 放大器型号是LM6609MA 打错了…… 另外如果信号幅度只有几mV甚至更小的话还可以用比较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

暂时没有电路图…… 放大板是买的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的放大,用比较器吧

如果信号幅度只有几mV甚至更小还可以用比较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是因为放大器将该信号的低频部分过滤掉了
——————————————————————
如果该放大 ...

示波器的信号是输入信号 手画的是输出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信号是输入信号 手画的是输出信号……

手画的是输出信号
————————————
手画的波形,也有相当长的水平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幅度只有几mV甚至更小还可以用比较器么?

几mV甚至更小,  用比较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mV甚至更小,  用比较器最好。

这样!!那可以推荐一个可用的比较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画的是输出信号
————————————
手画的波形,也有相当长的水平线。 ...

嗯…… 那您认为大概是什么样的干扰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网友H:
信号最小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那您认为大概是什么样的干扰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手画的波形,看不到了。原来可以看到时,也看不出“凹陷”之间距离是多少,不大容易判断。
只能说,“凹陷”可能是电源带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那可以推荐一个可用的比较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幅度只有几mV甚至更小还可以用比较器么?

几mV的方波?很好奇是怎么来的!
姑且不管怎么来的吧,先用个高带宽高速的OP放大到几十到几百mV,然后在用比较器或者小逻辑整形

网友F:
几个毫伏的信号,不可避免的会碰到零点漂移问题。不管是运放还是比较器,都有这个问题。  393、339之类的普通比较器,零点漂移就有 +/- 5~9mV,不适合直接用在你的这个案子。
  单用比较器可以试试 Ti 的 LMV761 或 LMP7300,都比较贵且不一定好买到;    也可以用组合方案,就现有的你用到的放大电路,加一级比较器来解决(不过我也担心你现用的运放也有零漂这个问题,只是你使用的这一片运放的零漂,没有淹没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