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3.3V-3.3V转成0-3v的运放电路咋设计??

楼主(2014-11-26):
如题,运放一窍不通。。。请各路大神帮忙。。。

网友A:
你把供电-3.3到3.3的电路图先贴出来啊。

网友B:
1 运放加法器 叠加3.3V
2 运放在做个跟随 变0-6.6V
3 电阻分压或者运放减半 变0-3.3

网友C:
用-3.3到+3.3之间任找一个3V电压间隔的两点接到后面的运放上,1比1放大。试几下会出来的。

网友D:
如图。

1、 Vi  是原始输入信号,范围为  -3.3v  ~   3.3v,
2、 Vo 是搬移以后的信号,期望范围是 0 ~ 3.0v,
Vref,是另外建立的一个参考电压。

根据 1 和 2,可以建立两个等式,有三个变量。
先确定 Vref 的数值,再选择两个电阻。

举例:
假如 Vo 的期望范围是 0 ~ 3.3v,那么取 Vref = 3.3v,R1 = R2,就可以了。
但现在 Vo 是 3.0v,显然 Vref 要比 3.3v 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