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link错误

楼主(2014-11-26):
求助!!! codewarrior编译代码,Compile没有错误跟警告,但Make的时候提示: link error:symbol not found:_f_div referenced from *****.c    这个要怎么解决。在添加了double类型数据的运算后出现的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芯片?
还有你_f_div 这个定义发出来给我们看看。
添加的double类型数据运算都贴出来。

楼主:
这个跟芯片关系应该不大,会不会是因为使用的编译环境的问题,我用的编译工具是metrowerks codewarrior,安装后不像freescale codewarrior安装目录下有 lib 文件夹;其次 _f_div  这个在我的代码里面没有

就是调用下面这个函数 make 时出错的
int bit_test(BYTE* arr,int len)
{
        int i = 0;
        int s = 0;
        double v;
        double p;
        for(i=0; i<len; i++){
                arr[i] = 2*arr[i]-1;
                s += arr[i];
        }
        if(s < 0)
                s = 0-s;
        v = s/my_sqrt(len);
        p = erfc(v/my_sqrt(2));
        return p-d >= 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