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为:C48ES的管子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4-11-26):
    丝印为:最近拿到一个TO-220封装的管子,上面有丝印C48ES,下面是图片。

 有哪位朋友知道,告诉我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A:
TIP41C,上网查一下。

网友A:
最大集电流--基极直流电压: 最大值120V
发射极直流电压: 最大值100V
基极直流电压: 最大值5V
最高有效结温:最大值150摄氏度
封装形式: 直插封装 TO-220
管脚:B、C、E(正面看)
极限工作电压: 100V
最大电流允许值: 6A
最大耗散率: 65W
放大倍数: 65
功率 - 最大:2W
频率 - 转换:3MHz
安装类型:通孔
包装:散装
晶体管类型:NPN
在某 Ic、Vce 时的最小直流电流增益 (hFE):15 @ 3A, 4V
主要用途: 适用于电子开关线路 主要特点: 功率大、驱动电流大
性质:低频或音频放大 (LF),功率放大 (L)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TIP41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TIP41C。

刚开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工作?

不是刚开始工作,只是没画板,接收的元器件比较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