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754 IAR下编译结果不正常,RAM大于16K就出现

楼主(2014-11-26):
我的代码用IAR 6.10编译,但是只要使用的RAM大于16K时就进入App_Fault_ISR。
进入前执行_iar_data_init3:的第一条PUSH指令。 PUSH {R4,LR}
不知是编译器是否有限制,还是设置不正确?
芯片是LPC1754 RAM 32K
还JLINK硬件限制,?
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 ------------------------------------------- SPECIAL ---------------------------------------------- */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0000000;

/* -------------------------------------------- MEMORY ---------------------------------------------- */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00001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003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1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10007FFF;

/* ---------------------------------------- MEMORY REGIONS ------------------------------------------ */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 STACKS & HEAP ----------------------------------------- */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2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100;

define symbol _AHB_RAM_start__  = 0x2007C000;
define symbol _AHB_RAM_end__    = 0x20083FFF;
define region AHB_RAM_region = mem:[from _AHB_RAM_start__ to _AHB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 ----------------------------------------- INITIALIZATION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USB_DMA_RAM };

/* -------------------------------------------- PLACEMENT -------------------------------------------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block HEAP };
place in AHB_RAM_region
                      { readwrite data section AHB_RAM_MEMORY, section USB_DMA_RAM,  section EMAC_DMA_RAM};

楼主:
哪位能指条路,帮帮小弟。

楼主:
1754的RAM分成两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