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22无法写入mifare卡 选卡 防冲撞 读卡都通过了【已解决】

楼主(2014-11-26):
使用的stm32f103 rc522 spi通信方式  读写522寄存器正常
具体在PcdWrite写数据函数中判断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8,ucComMF522Buf,&unLen);//unlen=4,ucommf522buf[0]=0x05 ????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4) || ((ucComMF522Buf[0] & 0x0F) != 0x0A))//
        {   status = MI_ERR;   }
直接跳到MI_ERR了,通过读值发现ucComMF522Buf[0]=0x05,其他正确,这是哪的问题?验证天线没问题,硬件可靠
解决方法见楼下本人回复

楼主:
求解决啊

楼主:
顶一个 求解决

网友A:
密码验证没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验证没通过吧

验证通过,可以读出各个block的数据,用的默认密码0xff,但就是无法写入

楼主:
问题依旧未解决

楼主(2015-06-02):
已经解决,SPI初始化注意是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许多代码都是相反的,这里参考522的spi时序图可以看出来。调整之后读写稳定运行了。

网友B(2016-12-09):
我是将例程中的SPI速度调低解决的,例程中SPI速度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将例程中的SPI速度调低解决的,例程中SPI速度太高了。

源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是在读卡型号的时候就错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1, ucComMF522Buf, & ulLen );        //寻卡

   if ( ( cStatus == MI_OK ) && ( ulLen == 0x10 ) )        //寻卡成功返回卡类型
   {
       * pTagType = ucComMF522Buf [ 0 ];
       * ( pTagType + 1 ) = ucComMF522Buf [ 1 ];
   }

   else
     cStatus = MI_ERR;

反来的ulLen 值不对

网友B(2017-03-09):
引用 网友C:
源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是在读卡型号的时候就错

   cStatus = PcdComMF522 (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 ...

源码都差不多吧,网上搜索“秉火RFID模块(WF-RC522)资料V1.0.0.ZIP”里面的代码

网友D(2018-04-03):
终于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的情况了,我读出来也是0x05(正常应该是0x0A),把优化等级调到Level0(-O0)就正常,O2就不正常。最后把SPI速度调低就好了,安全起见我也调为了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事实证明手册上写的SPI速度为10Mbps达不到,或我SPI线上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