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ID相关问题

楼主(2014-11-26):
我在STM32F407的Discovery开发板上开发一个USB HID的程序,在Discovery上运行正常,但是烧录到我的设备上是,其型号是STM32F405RGT6时出现不能识别问题,计算机根本就不能发现设备。我使用万用表量了一下DP和DM的电压基本在0.1V左右,也就是其内部的USB模块根本没有被驱动起来?连接计算机时其5V的VBUS也被拉低到只有2.9V左右。

我现在对此没有解决思路,请问大侠们给个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感谢Q!

网友A:
看看电源哪里是不是有问题;
好像负载太重了,你把USB电源电压都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哪里是不是有问题;
好像负载太重了,你把USB电源电压都拉低了;
...

谢谢,还是没有搞定这个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内部进行了初始化后,USB的DM和DP的电压是应该发生变化的,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化呢?而在Discovery上就是正常的,奇怪的很,难得405和407在这方面有不同?这个不大可能啊????

楼主:
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都怀疑是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