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正反转时CNT不能向下计数

楼主(2014-11-26):
    用定时器的编码器模式实现正反转脉冲数,TI1的边沿计数,重载寄存器ARR的值设为359。
当编码器正转时,计数器CNT能从0向上计数增加至359后,然后CNT清0,同时产生更新事件,再向上计数。

    但是,当编码器反转,CNT由当前值减为0后,就一直为0,CNT不重置成359。CNT应重置成359向下计数才对呀,
为什么会这样,请教高人!

  手上没有编码器,我用STM32的端口模拟输出正交的编码器脉冲信号。

下面是编码器模式配置代码
void TIM5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时基结构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脉冲输入结构体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0;          //定时器时钟设为72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其实不用配置计数方式,硬件会根据编码器的正反转确定向上或向下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0X167;         //设置重载寄存器的值,ARR=35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频率给滤波器用,频率对外部时钟滤波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5, TIM_EncoderMode_TI1,                          //调用库函数中的编码器接口模式函数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StructInit(&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6;      //ICx_FILTER;
        TIM_ICInit(TIM5,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5,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5,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5->CR1|=0x01;   //使能CR1计数器中的CNT位
        TIM5->CNT = 0;

  TIM_Cmd(TIM5, ENABLE);
}

下面是STM32端口模拟输出正交编码器信号

void Encoder_PulseOut(uint16_t n)   //模拟编码器正转信号,A相超前B相90°,PB1输出A相脉冲,PB2输出B相脉冲
{
        for(;n>0;n--)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0x7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0x7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0x7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0x7FF);
         }
}

void Encoder_PulseOut_REV(uint16_t n)   //模拟编码器反转信号,A相滞后B相90°
{
        for(;n>0;n--)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0x7F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0x7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2);
     delay(0x7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
     delay(0x7FF);
         }

}

下面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Encoder_PulseOut(3600);     //编码器正转,输出正交编码器脉冲3600
         Delay(0x1FF);          //编码器暂停一会儿
         Encoder_PulseOut_REV(3650);  //编码器反转,输出脉冲3650个

        n_Counter = TIM_GetCounter(TIM5)/2; //IC1相对于IC2每个脉冲内有两次上升沿
        if((TIM5->CR1&0x0010)==0x0010)      //通过串口读出编码器正反转
                printf("\r\n编码器反转\r\n");
  else         printf("\r\n编码器正转\r\n");
while(1);

}

    设ARR=359,编码器先正转3600个脉冲,再反转3650个脉冲,CNT中的值应为310才对,但是串口读出来的CNT=0,而且一直停在0了,为什么?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一直没解决,太痛苦了!参考了各种例程,都是这么配置的,为什么就不能对,请高人指导!

网友A:
拿示波器看下,你的模拟输出时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示波器看下,你的模拟输出时否正确;

我用MDK的软件仿真,模拟脉冲输出是对的。编码器反转,CNT向下计数,但是CNT减到0后就不动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17-07-12):
引用 楼主:
我用MDK的软件仿真,模拟脉冲输出是对的。编码器反转,CNT向下计数,但是CNT减到0后就不动了,搞不懂是什 ...

楼主,问题现在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