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失败

楼主(2014-11-26):
搞了一个屏通过遥控显示一个字符,为什么总是失败
我的软件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在自己焊的另外一个板子上可以正常显示
硬件好像也没有问题,因为我用普中的例程可以正常显示键码
大家能够帮我想想是哪出现了问题吗?

网友A:
每个模块没问题。放在一起有问题,也是可能的

网友B:
红外接收一块你能不能通过串口或其他接口输出  看看有没有接收到
如果接收到  接下来就排除显示的问题吧

网友C:
是读取红外键值失败一直显示不正确还是时而正确时而错误

网友D:
“应该没问题”“好像没问题”……

网友E:
挨个排查看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