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怪事,新做电路板裸板3.3和地不短路,焊上stm32就短路

楼主(2014-11-26):
遇到个怪事,新做电路板裸板3.3和地不短路,焊上stm32就短路,无解,电路板没问题,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求教。。

网友A:
是“只”焊了STM32还是焊了别的元件?怀疑STM32不妨吹下来再测,确认各供电正确,然后换一片新的上去,不要通电,再测是不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焊了STM32还是焊了别的元件?怀疑STM32不妨吹下来再测,确认各供电正确,然后换一片新的上去,不要 ...

只焊了stm32,不可思议焊接没问题板子也未短路

网友B:
布线的时候搞错引脚了吧?

网友C:
估计pcb布线出问题了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

裸板不短路  布线没问题

网友E:
stm32
你的设计出错了,
贴图来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裸板不短路  布线没问题

个别现象,还是全部都是这样?

网友G:
应该是布线的问题

网友H:
stm32的1脚和封装上的1脚不对应

网友I:
芯片内部,电源对地线短路。
我用 F215 的时候遇到过,
同事 F103 上个月遇到过。

另外,崭新的 F407,不能连接 JLINK ;崭新的 USB 端口器件 USBLC6-2SC6,Dp、Dm通道在内部是断开的,应当短路才对。

如果说买到了翻新片,也解释不通,难道米国芯片就没有翻新吗?
ST芯片的质量问题,要比美国芯片多 —— 网上很多人反映了。

网友J:
以前做DSP时遇到过这个问题,当初买的DSP是假货,你看下你买的stm32是否是正货

网友K:
用助焊剂了吗

网友L:
要么是电路板上芯片管脚布线连接错了,要么焊接的时候不小心短接了,还有就是最悲催的芯片有问题。芯片有问题很正常,中国市场上的芯片谁都无法保证绝对是正品。

网友M:
正品也会有出问题的可能

网友N: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肯定是电源和地有一对画错了.测一次烧一片.

网友O: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脚一个脚查

楼主:
OK解决了 我的问题

网友P:
或者PCB设计错误,上电就烧

网友Q:
STM32焊上去之前,量一下芯片电源和地脚短路不短路。
不短路的话就是你电源和地脚有哪个搞反了,细看每个VSS,VDD。

楼主:
解决了换了个好了

网友R:
得上图啊。

网友F:
芯片坏了,还是个别现象

网友S:
什么原因呢 解释下 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I:
顶一下,很快就会有一批受害者现身。

网友T:
應該是芯片有問題吧

网友U:
引用 楼主:
OK解决了 我的问题

解决问题了?到底什么原因呢?

网友V:
检测STM32PCB封装电源和地管脚是否接错.

网友W:
相当怀疑你焊接短路了!

最简单的判断方法,直接上电试试,
如果是引脚不对应,那么芯片会发热!
如果是焊接短路,则不会。

网友X:
碰到过,由于焊接温度过高导致的内部短路。
换块芯片就好了。
焊接完电路板,最好测下VCC与GND是否短路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