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用AtmelStudio6.2跑mega16例程(59)8253扩展

楼主(2014-11-26):
8253可编程定时/计数器片内含3个独立的16位计数器,计数器均为递减计数,各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与初值由软件设置.本例运行时,按下8255 PC端口接键K1可启动8253定时器0,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5,程序给8253提供随机的定时初值,定时到达后GATE0触发INT0中断,中断程序输出提示音,并重置定时器

Proteus运行截图:

Atmel Studio6.2编译通过载图:

程序清单:
/*
* GccApplication22.c
*
* Created: 2014-11-26 19:42:19
*  Author: Administrator
*/
#define F_CPU 20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PA_8255 *(uint8_t *)0xFFB0
#define PB_8255 *(uint8_t *)0xFFB1
#define PC_8255 *(uint8_t *)0xFFB2
#define COM_8255 *(uint8_t *)0xFFB3
#define TC0_8253 (uint8_t *)0xFF70
#define COM_8253 (uint8_t *)0xFF73
#define TC0_G1() PORTB |= _BV(PB6)
#define TC0_G0() PORTB &=~_BV(PB6)
#define BEEP() PORTB^=_BV(PB0)
const uint8_t SEG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int8_t Disp_Buffer[8] = {0,0,0,0,0,0,0,0};

uint8_t Pre_Key_State = 0x00;
volatile uint16_t TC0_Count = 510;
void Sounder()
{
   uint8_t i;
   for(i=0;i<100;i++)
   {
    BEEP();_delay_us(180);
   }
}
void Set_8253_TC0()
{
TC0_G0();
* COM_8253 = 0x3A;
TC0_Count = rand() %600;
*(uint16_t*)TC0_8253 = (uint8_t)TC0_Count;
*TC0_8253=(uint8_t)(TC0_Count>>8);
TC0_G1();
}
void Key_Process()
{
uint8_t Key_State;
Key_State = PC_8255;
if(Key_State == Pre_Key_State)return;
Pre_Key_State = Key_State;
switch(Key_State)
{
  case(uint8_t)~_BV(0):Set_8253_TC0();
                       sei();
        break;
        default:break;
}
}
int main()
{
      uint8_t i; uint16_t cnt;
   DDRA = 0xFF;DDRB = 0xFF;
   DDRD = ~(_BV(PD2)|_BV(PD3));
   srand(87);
   MCUCR |= 0x82;
   COM_8255 = 0B10001001;
   GICR = 0x40;
   while(1)
   {
       cnt = TC0_Count;
    for(i=0;i<8;i++)
    {
       Disp_Buffer = cnt % 10;
    cnt /= 10;
    PB_8255 = _BV(7-i);
    PA_8255 = (uint8_t)SEG_CODE[Disp_Buffer];
    _delay_ms(2);
    Key_Process();
    }
   }
}
ISR(INT0_vect)
{
     Sounder();
  Set_8253_T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