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5.5进行模拟时,怎么设置I/O?

楼主(2014-11-26):
我有一个C工程,其中用到fread函数,那么在VC中编译完后就可以在DOS窗口选择输入输出文件并运行程序了。
现在用CCS5.5进行simulator模拟,运行程序debug后要怎么选择输入文件啊?
谢谢指导!

网友A:
这个fread应该和VC是一样的     指定路径就可以读取
但是在simulator下   要读取GPIO或对GPIO操作是无法实现的
模拟下一切外设都不能使用    只能实现一些算法的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read应该和VC是一样的     指定路径就可以读取
但是在simulator下   要读取GPIO或对GPIO操作是无法实 ...

我算法中没有用到外设。
那这个指定路径是在哪里设置呢?还是也可以在dos中?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fread应该和VC是一样的     指定路径就可以读取
但是在simulator下   要读取GPIO或对GPIO操作是无法实 ...

好像没说准确。是这样的,完成上面这样的一个算法。在VC上产生.exe以后就可以的DOS框中选择文件并运行程序。
那么现在在CCS5.5中要怎么选择这个Ifp,Ofp呢?
Dos好像不行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说准确。是这样的,完成上面这样的一个算法。在VC上产生.exe以后就可以的DOS框中选择文件并运行程 ...

晚上给你发个参考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给你发个参考代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上给你发个参考代码

你好,之前输入输出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想再请教一下关于新碰到的问题。
我在67xx系列的simulator环境下(运行G.723算法),但是debug运行到其中的一个函数中就不在往下执行了,并一直显示running。现在弹出了图中显示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内容:”TMS320C67xx: Error: Illegal opcode (01868000) at pc = 0x00010dd8 Illegal opcode at pc = 0x00010dd8  TMS320C67xx: Error: *** Runtime error at PC = 00010de0      Register(s) B4 in Multiple Write Conflict in E1 phase. Ref SPRU189F Sec 3.7, Sec 4.5, Sec 7.2
TMS320C67xx: Error: Illegal opcode (00010c94) at pc = 0x00010de8 Illegal opcode at pc = 0x00010de8  ”)

另外之前在674x的simulator下同样是不再执行,显示running。并且会提示warning,关于程序需要64M的内存什么的。。

网友B(2015-03-13):
还可以模拟?一直没用过

网友C(2019-05-27):
引用 楼主:
你好,之前输入输出我已经研究出来了。
想再请教一下关于新碰到的问题。
我在67xx系列的simulator环境下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能讲一下是什么原因么?谢谢了!

网友D:
指定路径之后应该就可以读取了吧,而且模拟的时候 外设不可以使用

网友D:
模拟的时候,可以验证算法的正确性和效果,但是外设不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