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人画板望高手赐教!

楼主(2014-11-26):
新人第一次画板子,不知道线宽,间距,过孔什么的设置的对不对,不知道大家常用的参数是多少。简单说下板子,12V输入,电流不知道多大(原理图是别人给我的),有一个40K的信号线,不知道这个频率的信号用特殊处理下么?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电源线看起来太细了
加粗
其他看起来还行

网友B:
感觉可以哦,个人习惯在DIP焊盘脚加泪滴

网友C:
提几点:
板没有螺丝安装孔,以后是立起来就麻烦了。
板子有贴片元件,应加上3个MARK点。以帮助贴片机定位
加上板名,版本,方便生产管理。
板边四个角应圆角化,90度尖尖的容易剌伤手。
有极性的电容,应在电容外标上极性,以方便检查及预防插反
全部布线完成后,敷铜。
U3那个大焊盘偏小,不利于散热,贴片开钢网时,下锡偏少。
U2 28脚铜片偏大,应保持每个引脚铜的均匀性,以防SMT时局部受热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几点:
板没有螺丝安装孔,以后是立起来就麻烦了。
板子有贴片元件,应加上3个MARK点。以帮助贴片机定位

谢谢你回复的这么详细!
贴片件看丝印不行么,有那个U口的标志!一定要MARK点么?
版名什么,后续会加上。极性电容这个我以后会注意。对了,能问下四个角如何圆角化?有快捷方式么?
U3那个焊盘没敢弄太大,我在改改看。
最后你说 U2  那个没明白。脚都是一样的啊?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线看起来太细了
加粗
其他看起来还行

额,电源线一般用多大的?你的习惯是多大电流配多大线。我是百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可以哦,个人习惯在DIP焊盘脚加泪滴

泪滴这个给忘了,能问下问什么只在DIP的焊盘脚加泪滴呢?都加上不好么?

网友D:
第一次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
1,电源线加粗;
2,加泪滴;
3,最好加GND覆铜;
具体的线径、线间距、覆铜间距、过孔要根据PCB厂的能力来,最好留点余量。可以到PCB厂家网站看看工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能画成这样很不错了。
1,电源线加粗;
2,加泪滴;

电源线一般都要多粗的?我百度了下电流和线宽的关系,感觉差不多。

楼主:
改了一些之后的PCB文件,大家来说说还有什么毛病。
电源线不知道多宽好,大家有什么依据么?

网友D:
如果电流有1A那么至少1mm线宽,按照这个底限去计算,宁可粗一些。同样,GND做为电流回路也要加粗或者直接覆铜接地。

网友E:
楼主画的真不错,学习了,都是用手动画的吗?走线没有安装正面水平线,背面垂直线走,线多了好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回复的这么详细!
贴片件看丝印不行么,有那个U口的标志!一定要MARK点么?
版名什么,后续会加上 ...

mark是帮助贴片机在批量生产时的定位点,如一个元件,他的位置总是用X,Y来代表的,那么,XY是参考MARK点得来的。同丝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建议百度一下看。
圆角,总的楖念就是画圆,一都是是圆的4分之一,半径一般取5MM就可以了。
U3那个焊盘,你要参考实物或规格书,看它的焊片是多大,然后再设计你的焊盘。
U2 你的28脚连的铜太多,与其它焊盘的铜明显不一样,那么,在过SMT焊接时,28脚就会吸热较多,锡从而比其它脚延后融化,从而造成各种焊接故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电源线一般用多大的?你的习惯是多大电流配多大线。我是百度出来的。。。。。 ...

要不要加泪滴,首先你得明白回泪滴的作用。当你明白他的作用,你就知道,为什么DIP要加而SMT不用加了

网友F:
第一次画这样,

网友G:
你这板子的回流路径也太差了,遵循横平竖直这类的规则很重要一点就是保证回流路径最短,你这走线很多都可以调整,最后保证有一个比较完成的地平面,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回流路劲最短。极性电容的正负极没有丝印标识,接线端子也没丝印说明,以上是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网友H:
不错不错  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