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准确采集压力传感器信号需要被放大吗?

楼主(2014-11-26):
做题目的设计,采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然后进行AD转换,输进单片机做运算。
手里有一块板子作为参考,发现两个TL082运放芯片,查了一下应该是放大压力传感器信号的。课问题是压力传感器输出就是0~5V,我将它直接接到AD芯片,然后输入给单片机做运算不是就可以了吗,干嘛还要放大呢?

网友A:
你的板子可能并不是为这个压力传感器专用而设计的,一般传感器的输出多是小信号。

网友B:
要不要放大得看具体要求。
而且很多AD内部就有增益可调放大器,不需要外接运放,可以直接输入mV级别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放大得看具体要求。
而且很多AD内部就有增益可调放大器,不需要外接运放,可以直接输入mV级别的信号 ...

明白,也是就是说如果购买的传感器写明了输出为0~5V的话,就不用运放这个模块了是吧?

网友C:
好多ADC都有128倍增益了,我都直接进ADC。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灵敏度一般在1~2mv/V/Full Sca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ADC都有128倍增益了,我都直接进ADC。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灵敏度一般在1~2mv/V/Full Scale。 ...

如果写明了输出是0~5V,是不是就不用增益了?

网友D:
运放也不一定是放大用的,可以用做保护,跟随,配合ADC输入端,等等等等。还是要看后边的ADC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E:
0-5v直接进ADC就可以.

网友F:
8楼正解,有运放芯片也不一定是真的要放大。电压跟随,有源滤波,提高输出能力都是会用到的

网友G:
也不一定0-5V就不需要放大,要看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的动态范围,以及要求的测量精度。

网友H(2015-10-11):
引用 网友C:
好多ADC都有128倍增益了,我都直接进ADC。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灵敏度一般在1~2mv/V/Full Scale。 ...

为何要指明是Full Scale?
难道在Half Scale情况下它的灵敏度就不是1~2mv/V?